什么叫做振荡器的 Q 值啊?

楼主(2007-04-21):
什么叫做振荡器的 Q 值啊?
什么叫做振荡器的 Q 值啊?它有什么作用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振荡器

网友A:
一个石英振荡器的 Q 值, 即是谐振动力的质量因素, 要得到一个高稳态的石英振荡器, 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提高 Q 值了, 高的Q 值使频宽变小, 使其诱导抵抗曲线更陡峭, 而高Q 值石英振荡器, 对抗外接电路诱导抵抗特性变化的迁引效应, 远大于低 Q 值石英振荡器

网友B:
Q就是品质因素阿

网友C:
它每个周期储存和释放的能量,和它每个周期消耗的能量之比值。

网友D:
这个比值较高,通常频率越稳定,噪音越小。

网友E(2008-03-14):
Q就是品质因数,衡量一个振荡器频率稳定性能的

网友F:
多多看书,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