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助一个关于arm串口读写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求助一个关于arm串口读写的问题
我用的arm是at91rm9200
现在要通过串口向一个GPRS模块(gr64)发送AT命令
先定义了一个字符数组"AT\n"
把它往串口里面写,貌似写是没问题的
按道理GR64应该返回“ATOK”
但是我接下来读串口却总是读出“AT\n”
也就是说你写的什么,读出来就是什么
这是什么原因阿?困惑好久了,高手指点一下!
ARM
原因
GPRS

网友A:
检查一下AT指令后的回车是否正确,记得好像不是'\n'
试一下'\r'
呵呵,不好意思,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B:
末尾+char(13)

网友C:
另外要检查一下AT指令是不是间隔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D(2007-09-16):
应该发送:AT\r\n

网友E:
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F(2008-04-30):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