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网络的设计

楼主:
小弟现在接到上头一份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无线网络协议出来。

可能有几百个节点(Node),每个结点之间要能互相通信,网络使用无线电波作为传输的介质。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节点发送数据。

小弟以前都是做软件的,TCP/IP网络协议倒是研究过,但是要设计一个网络协议感觉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哪位高高手或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好心人给我指点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802.11g打印一份给领导交差就行了。

网友:
"802.11g" "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节点发送数据。"  ???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Modbus协议

网友:
如果同一时间只有一个节点可以发送数据,说明大家共享一个channel,从这一点上看跟802.11是一样的。至于楼楼上说的802.11g只是11系列里的其中一种物理层协议,跟楼主说的似乎不太相关。如果没有中心节点(Access Point),那么就处于adhoc模式。adhoc网络路由协议有很多种了,可以参考一下。802.11系列本身都是链路层和物理层协议,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网络层协议还是下层协议啊?

网友:
要设计一个网络协议栈??不会吧,人家TCP/IP都是标准了,你还搞什么协议栈.直接用不就行了.

数据链路协议倒是有不同..

网友:
看看ZIGBEE网络,802.15.4

MODBUS我觉得它的网络利用率太低了...

然后自己设计一个适合的协议栈出来

楼主有啥想法,咱们可以多交流哈...

网友:
你用的是那种短距离无线通信的芯片吧?

或是:433,868,915,2.4G的通信芯片

这类通信技术现在由于应用领域的问题只支持半双功通信

嘿嘿

我们两的方向一样,可以好好扯扯

网友:
性能最好的方案就是802.11 wifi+Modbus TCP协议,这个与普通局域网类似,不用考虑点数及双向传输问题,协议不用你设计,直接做应用就可以。

上面有人说modbus网络利用率不高,胡说八道啊

网友:
呵呵,是我说的...

MODBUS协议在他的设计思想上就不适合大型网络,

因为,它是主从结构的基于轮循方式网络通信方式,这就注定了它的低效.

它的网络访问代价是和结点数量成线性递增的关系.

假设,访问一个结点的代价是100毫秒,那LZ的几百个结点,那遍历一次网络就是几十秒...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跟本不具备对突发事件的即时反应

这非常可怕,这样的监控网络模型能用吗?

当然,在少量结点的情况下,它是很稳定可靠的...

--------------------------------------------------------------------

欢迎继续拍砖.

网友:
这问题可以去http://www.dlinkbbs.com/index.php探讨了,那地方也够专业的

网友:
lz做的东西根我现在要做的一个项目差不多,持续关注中。谢谢ls各位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
嵌入式软件家教

未来五年内,国内Linux嵌入式软件开发的人才缺口达到120万,而目前熟练的Linux应用人才只有3000名。这意味着各大跨国公司及国内家电巨头都面临着人才严重短缺的挑战。”新华科技南京系统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自强曾经这样说过。嵌入式软件开发人才的缺乏也带来了这个行业可观的薪酬待遇,嵌入式软件的从业者薪酬比其他IT业同行大约高出50%,初入门的开发人员平均月薪一般都能达到5000元,有三年以上经验的人员年薪都在 10万元以上,有10年工作经验的高级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年薪在30万元左右。尽管待遇可观,可是相关企业还是很难招到合适的员工。

教师介绍: 陈老师,海归,新西兰梅西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资深研发工程师,精通bootloaded 精通linux核, 多年来一直从事Linux内核和应用的研发, ,熟悉s3c44box ,s3c2410,intel xscale等处理器。

以下所有一套体系课程加在一起只有4500元钱,总的时间加起来有连续一个月,相比较其他的培训公司最大的优势是只招收4人左右,多了也不招,而且也要保证学生的质量,差的学生也不招,因为嵌入式软件也不是普通人能做的,充分保证了一对一的教学的时间.而且实验室设备也比其他培训公司要好得多.我之所以放弃公司高薪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喜欢自由,更喜欢做老师,因为能教出来一个好的学生成就感比什么都强.还有上海以外的学员免费提供住宿一个月!!

联系方式: 王小姐 手机  13816377332  电话021-50835796  QQ 175007560  MSN ott-joyce@hotmail.com   张小姐 电话:021-50835796  QQ:568401154  MSN:lswatchly@hotmail.com
第一部分ARM课程
嵌入式处理器概述, ARM体系结构, ARM指令分类及其寻址方式,ARM程序设计, ARM C/C++混合编程,
ADS的使用,ARM开发调试环境的建立,S3C2410A处理器体系结构 S3C2410A中断控制器  S3C2410A看门狗控制器,S3C2410A处理器定时器,S3C2410A串口控制器 S3C2410A实时时钟控制器 ,S3C2410A IIC总线控制器,S3C2410A flash应用,S3C2410A LCD控制器, S3C2410A触摸屏控制器, S3C2410A ADC控制器
所有以上的课程都包含用arm仿真器在线调试。
Linux系统驱动开发课程
系统开发课程
bootloader的移植,内核的移植,根文件系统的制作和移植,Redhat Linux 9虚拟机环境,安装开发工具和文件,配置超级终端/minicom,配置TFTP网络服务,引导目标板启动Linux内核,交叉编译应用程序, 交叉调试应用程序。开发系统引导程序, Bootloader介绍, s3c2410 bootloader 的编译使用,s3c2410 bootloader源码分析     s3c2410 bootloader移植过程.. 配置编译Linux内核,Linux内核介绍,Linux内核特点, Linux内核源代码结构,Linux内核选项解析,Linux内核编译链接。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构建,交叉开发环境介绍,编译交叉开发工具链,配置主机开发环境,建立交叉开发环境,编译器和二进制工具详解,交叉调试应用程序。 Linux内核的打印函数,Linux内核启动过程错误分析,常用调试方法和工具。

驱动开发课程
Linux设备驱动程序基础知识,系统调用和设备IO,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实现框架,阻塞与非阻塞IO设计用ioctl控制驱动程序,典型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分析  。
Linux内存管理机制, 内存分配与存储器映射,高速缓存管理, mmap设备操作,在内核中描述时间
使用任务队列,内核定时器,硬件中断处理流程, Linux内核中断子系统,安装中断处理程序,上半部/下半部处理,中断共享。块设备特点及驱动程序工作原理, 块设备驱动与文件系统接口,块设备中的访问优化原理——请求队列与缓冲区,典型的块设备驱动程序分析, IDE设备块驱动程序框架,MTD Flash块设备驱动程序,Linux中存储卡驱动分析,嵌入式文件系统
OSI网络参考模型,. 套接字(socket)简介,套接字缓冲区(sk_buff),. net_device结构分析,数据包传送与接收,网络驱动的中断处理,以太网MAC地址解析。
USB主机驱动程序, USB设备驱动程序, USB HUB驱动程序, OHCI HCDPCI总线概述 PCI配置空间
PCI设备驱动结构
嵌入式显示设备简介,帧缓冲(framebuffer)设备特点. 帧缓冲驱动程序显示原理,帧缓冲驱动程序与DMA配合。

嵌入式linux 应用课程
Linux简介及历史,安装Linux操作系统, Linux基本命令,函数库和系统调用,嵌入式系统开发流程
如何选择嵌入式操作系统,认识gcc编译器,认识gdb调试器,Makefile祥解,vi编辑器高级使用,库和头文件的保存位置,共享库及其相关配置,使用和创建函数库,什么是交叉编译, 完整交叉编译环境的建立,
ISO/OSI七层协议模型/IP网络4层模式, TCP/IP协议族, TCP/IP编程, 基于嵌入式Linux的TCP/IP网络结构,基于嵌入式Linux的socket编程,UDP与TCP的区别, UDP Server-Client关系。
GUI基础知识,qt简介,建立Qt/Embedded 开发环境,编写qt程序。Linux文件系统概述, MTD技术分析,制作cramfs文件系统。

实验项目:
在没有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下ARM程序的实验. (arm仿真器在线调试)
串口试验,蜂鸣器试验,实时时钟试验,ADC 试验,小键盘试验,触摸屏试验,LCD 试验, 640*480 VGA 试验,红外线试验,CAN 总线试验,IIC 试验,音频输出试验,SD 卡试验,CF卡读写试验。
嵌入式linux系统试验
熟悉Redhat Linux 9虚拟机环境,安装开发工具和文件, 配置超级终端/minicom, 配置TFTP网络服务,配置NFS网络服务,引导目标板启动Linux内核, 交叉编译应用程序,交叉调试应用程序. 配置编译s3c2410 bootloaded. 配置交叉开发环境,熟悉菜单配置文件的组织结构,熟悉内核配置过程选项 ,编译交叉开发环境所需要的内核. 制作最小的文件系统,部署cramfs文件系统

嵌入式linux驱动试验
字符驱动试验,块设备驱动试验,cs8900网卡驱动试验.usb 存贮驱动试验, SD 卡驱动试验,按键中断试验,led驱动试验,串口驱动试验,CF 卡驱动试验,LCD 驱动试验
嵌入式linux应用试验
Tcp udp client 和 server 端的程序编写.Daemon 进程的编写.多进程之间的通信编程. Qt embedded 图形界面的完整交叉编译,以及移植.

网友:
因为,它是主从结构的基于轮循方式网络通信方式,这就注定了它的低效.

MODBUS协议不仅仅支持轮询方式也支持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