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嵌入式下的无线软件升级系统?

楼主(2007-05-09):
如何做嵌入式下的无线软件升级系统?
是用socket做还是用web services做?如果要用web services是不是evc不能用,只能用vs.net呢?望各位指教!
services
如何
软件

网友A:
用SOCKET做还是用WEB SERVER?
实在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问构架的问题?
其实这个都可以的,主要是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B:
谢谢!
实际需求就是一个GPS导航系统,能和服务器交互,能无线更新图像数据和软件,终端也能发送数据至服务端

网友C:
web server我没用过,不大清楚,但用socket完全可以,看你怎么用了,你这个是点对点系统,不存在网络干扰,只要建立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