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于cepc和geode定制的系统,一个可以跳转,一个停在jumping..上

楼主:
Debug Serial Init

SysInit: GDTBase=80ad70e8 IDTBase=80b28ec0 KData=80b498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i486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3:42
g_pPageDir = 80b4a000
              InitKitlNIC: Searching for PCI Ethernet NIC (dwIrq = 0, dwI
oBase = 0, dwDfltType = 0) ...
RTC - Status Reg B - 0x02

Double Fault -- backlink=0048
TSS=80b296c0 EIP=802398be Flags=00210086
Eax=00000000 Ebx=80b49a84 Ecx=03bb0045 Edx=80b49b50
Esi=a4000000 Edi=80b49780 Ebp=80b49a78 Esp=80b49a14
CS=0019 DS=0040 ES=0040 SS=0021 FS=0000 GS=0000

以上是我从串口看到的调试信息,不大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请XD们给点意见,谢谢!
我选用的GEODE的BSP,industrial controller的模板,加入了CF卡驱动,使用128M内存,网卡驱动.

网友:
我用了CEPC的BSP,在CATALOG里配置相同定制的NK,又可以顺利跳转到CE启动.可是分辨率有问题,真是不明白!

网友:
看调试信息是停在了CPU寄存器上,可是原因呢?

网友:
自己再顶下,高手在哪里

网友:
小生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是在CEPC下,楼主试试看你的网卡是否是你的PB平台所支持的系列的,小生是换了网卡之后就OK了的!换后的网卡是Realtek81391的~
看看你的信息是在搜索网卡时停住了,可能是你的网卡不被支持哦!

网友:
解决了,是在扩大128M内存时,修改config.bib出问题的.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