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mutilplexer的兄弟

楼主:
如果modern工作在mutilplexer模式,如果有几个虚拟通道的话,如果是modern自动收到的数据,会传给哪个虚拟通道,谢谢,想了很久都没想明白。

网友:
建议LZ去查一下GSM相关的资料,据我所知现在有一个mutilplexer的全球协议,就是用于modern的数据传输的。

网友:
这个看GSM 07.10 啊,用哪个通道是厂家自己规定的,当然首先你要建立需要的通道(DLCI)。

网友:
文档版本                V1.01
        表 1 MUX通道建立过程(standrad mode)
         序号         步 骤                 调 试 信 息                        备  注
                                数据方向        SSCOM32软件收发格式
                                DTE<-->MS        HEX        收发内容
        1        "DTE启动MUX AT 指令:
AT+CMUX=0"                -->                AT+CMUX=0
                MS返回启动MUX协议信息                <--        √        " 41 54 2B 43 4D 55 58 3D 30 0D 0D 0A 4F 4B 0D 0A 0D 0A
"        即:“AT+CMUX=0OK
                MS进入MUX状态信息反馈                <--        √         F9 F9 F9 F9        "该4个帧头标志指令的发送有三个作用:
1) 表明DCE端MUX状态初始化完成;
2) DTE或MS间一方唤醒睡眠状态的另一方;
3) DTE或MS间数据失步后的同步。
这里是表作用1)。"
        2        DTE通过发送SABM帧 建立DLCI 0控制通道                -->        √         F9 03 3F 01 1C F9
                MS建立控制通道DLCI 0 返回UA帧确认                <--        √         F9 03 73 01 D7 F9        若MS没有准备好,将返回DM帧拒绝
        3        DTE建立通道DLCI 9 SABM指令发送                -->        √         F9 27 3F 01 0B F9        "该指令用于确认该MS的mux模式:
1)若MS以DM帧响应,说明该MS为Standrad MUX
2)若MS以UA帧响应,说明该MS为Embeded MUX"
                MS建立通道DLCI 9指令DM帧响应                <--        √         F9 27 1F 01 21 F9        MS以DM帧响应,说明该MS为Standrad MUX
        4        DTE建立通道DLCI 1 SABM帧指令发送                -->        √         F9 07 3F 01 DE F9
                MS建立通道DLCI 1指令UA帧响应                <--        √         F9 07 73 01 15 F9
                MS控制通道 UIH帧发送DLCI 1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07 0D 01 79 F9
                MS发送“OK”至DLCI 1                <--        √         F9 05 EF 0D 0D 0A 4F 4B 0D 0A 5F F9        仅在DLCI 1通道有,其余通道还没建立,也不返回该信息
                DTE控制通道UCH帧发送DLCI 1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07 0D 01 79 F9
                MS控制通道UCH帧回送DLCI 1通道响应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1 07 07 0D 01 79 F9
        5        DTE建立通道DLCI 2 SABM指令发送                -->        √         F9 0B 3F 01 59 F9
                MS建立通道DLCI 2指令UA帧响应                <--        √         F9 0B 73 01 92 F9
                MS控制通道 UCH帧发送DLCI 2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0B 0D 01 79 F9
                DTE控制通道UCH帧发送DLCI 2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0B 0D 01 79 F9
                MS控制通道UCH帧回送DLCI 2通道响应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1 07 0B 0D 01 79 F9
        6        DTE建立通道DLCI 3 SABM指令发送                -->        √         F9 0F 3F 01 9B F9
                MS建立通道DLCI 3指令UA帧响应                <--        √         F9 0F 73 01 50 F9
                MS端控制通道UCH帧发送DLCI3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0F 0D 01 79 F9
                DTE控制通道 UCH帧发送DLCI 3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0F 0D 01 79 F9
                MS控制通道UCH帧回送DLCI 3通道响应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1 07 0F 0D 01 79 F9
        7        DTE建立通道DLCI 4 SABM指令发送                -->        √         F9 13 3F 01 96 F9
                MS建立通道DLCI 4指令UA帧响应                <--        √         F9 13 73 01 5D F9
                MS控制通道 UCH帧发送DLCI4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13 0D 01 79 F9
                DTE控制通道UCH帧发送DLCI4通道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3 07 13 0D 01 79 F9
                MS控制通道UCH帧回送DLCI4通道响应MSC消息                <--        √         F9 01 EF 0B E1 07 13 0D 01 79 F9        多次发送,返回相同
        8        至此;4 AT通道打开,MUX进入NORMAL状态
        备注:        1. MSC:Modem Status Command;
                2.DTE端指令除序号1启动指令外,其余指令若多次重发,返回均和第一次相同。
                3.standrad mode下:DLCI 0,1,2,3,4 依次打开;DLCI50,51,52打不开
                4.MS模块软件版本为 :Revision:1008B03SIM300D32_SPANSION

网友:
这种不是有几款模块可以支持的吗?楼主不知道用的是哪家的?!一般模块的厂家都可以提供相应的mutilplexer这种技术的开发包及程序!

网友:
ty1912 你要搞清楚,不是随便把SIM300D的文档贴上来就能解决问题的,每家公司的协议都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
我看的是MUX07.10协议,按我的理解是,modem(MS)和TE之间会建立几个DLC,这些DLC各自有名字DLCI。TE会发出读的要求,其中包括了DLCI,然后ms根据dlci将数据给TE。就和串口差不多,只不过是将一个物理串口虚拟为多个虚拟串口,按request,response形式交互,并且有一个控制信道DLCI0传输控制命令。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实际上现在多通道做法可以在AT和驱动的发送的时候做

也可以使用上面各位说的CMUX命令在模块内部做

区别在于DLCI

网友:
MUX07.10协议  只提供了个模板

其实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并不是完全按照MUX07.10协议 来做的,具体的还得找模块的技术支持,而已并不是没个厂家的MUX07.10协议 都做得好用稳定

网友:
通道是成对存在的,你开了一发送通道,必定存在一个对应的接收通道,一个通道对应一种类型数据,这样判断通道即刻判断数据类型,不过不稳定的模块会把数据传错通道,须做容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