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K编译问题

楼主:
最近学习驱动程序,有一个进程/线程监视器的代码,我编译通过了,连接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Linking Executable - objfre\i386\pmonitor.sys for i386
driver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sGetCurrentProcessId@0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hreadCreateMon@12
driver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sLookupProcessByProcessId@8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ThreadCreateMon@12
driver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sGetCurrentThreadId@0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ProcessCreateMon@12
driver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sSetCreateProcessNotifyRoutine@8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OnUnload@4
driver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sSetCreateThreadNotifyRoutine@4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DriverEntry@8
drivers.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PsGetVersion@16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DriverEntry@8
objfre\i386\pmonitor.sys() : error LNK1120: 6 unresolved externals
BUILD: Done
这是为什么呢?是需要包含一个LIB 文件吗?我是用DDK的BUILD 编译的

网友:
把.cpp文件改成.c文件看看

网友:
如果你还不能编译的话,把代码发到yisea123@eyou.com

我来帮你看一下

网友:
同意,,
有问题找楼上

网友:
函数重复定义嘛,把下划线取了,搜索整个工程。。。

网友:
不好意思,前几天出差才回来。谢谢大家的帮助,
1、文件名就是C
2、那个下划线是编译器加的
我用的编译器是XP DDK自带的,那几个函数在DDK的头文件里都有定义,
不知道为什么连接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也想过也许要包含LIB文件,
不过DDK里面400多个LIB,我实在没头绪了。

网友:
yisea123(yisea123)

我把程序发到你的邮箱了,有空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我看了你的程序了,解决办法(在windows xp sp2+ddk xp上编译通过)如下:

在sources文件中
        *去掉 DRIVERTYPE=WDM 这一行
        **另外把 TARGETLIBS 要设置对.我把它改成了使用环境变量的,这样比较灵活。

最终的sources文件如下

TARGETNAME=pmonitor
TARGETTYPE=DRIVER

TARGETPATH=OBJ
TARGETLIBS=$(DDK_LIB_PATH)\psxrtl.lib

INCLUDES=$(BASEDIR)\inc;$(DDK_INC_PATH)

SOURCES=        Drivers.c WdmDyno.rc

NTTARGETFILES=PostBuildSteps

网友:
至于为什么要去掉 DRIVERTYPE=WDM 的原因是:

  DRIVERTYPE=WDM 要求在INCLUDES条目中用WDM_INC_PATH来代替DDK_INC_PATH
  也就是在Driver.c中的头文件就应该是wdm.h,而不是ntddk.h

  而在程序中使用到的某些函数原型却只有在ntddk.h中有,在wdm.h中没有.比如

typedef
VOID
(*PCREATE_PROCESS_NOTIFY_ROUTINE)(
    IN HANDLE ParentId,
    IN HANDLE ProcessId,
    IN BOOLEAN Create
    );

NTSTATUS
PsSetCreateProcessNotifyRoutine(
    IN PCREATE_PROCESS_NOTIFY_ROUTINE NotifyRoutine,
    IN BOOLEAN Remove
    );

网友:
LS解释得很详细,赞一个~~~
顺便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