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指令 MOV A,@R0 和MOV R0,#20H. RRC A 的作用解答

楼主:
问题1.   MOV A,@R0 根据89C51的指令集意思是: 若A=08H R0地址的内容为20H,则执行MOV A,@R0后 A=20H A的地址为20H吗??那么A中的内容为0了吗?

问题2.   按以下程序 RRC A ;
C为PSW程序状态字的一位进位标志,又称为布尔处理器的一位累加器 用了这条指令可以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但在89C51R指令集只是这样注明:累加器含进位右循环一位,若C=0,且A=20H(00100000),则执行RRC A 后,A=10H (00010000),C=1
请大家解答执行这条RRC A指令后点解可以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C和A累加器到底有什么关系??

问题3.  MOV   R0,#20H  根据89C51的指令集意思是:R0=20H,到底是地址等于20H还是内容等于20H????

IRIN  EQU  P3.2    ;红外接收信号
IRCOM   EQU   20H
MAIN:
          MOV   SP,#60H     ;设置堆栈指针为60H P165
          MOV   A,#00H
          MOV   R0,#20H
LOOP0:    MOV   @R0,A          ;20H-27H清零 地址20H的内容00H,R0和A的内容都不变 P116
          INC   R0             ;R0的内容加1,21H
                                     MOV  R0,#IRCOM
         MOV  C IRIN        ;*****
I5:      MOV  R2,#0         ;0.14ms 计数
L1:      CALL  DEL
          JB  IRIN, N1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IN等于1跳转
                             ;IR=0,检查R2中的计数值
          CALL DEL           ;10us
          MOV  A,#8
          ;CLR  C
          SUBB  A,R2         ;判断高低位 8-0-0=8=A P126
                             ;IF C=0  BIT=0
          MOV  A,@R0         ;A=20H,R0的内容不变
          RRC  A             ;00100000 \00010000 C=0 P=124 即A=10H   将C中的值0或1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0,A         ;处理完一位  地址20H的内容10H,R0和A的内容都不变 P116
          INC  R3            ;R3内容加1
          CJNE  R3,#8,LL     ;需处理完8位,寄存器与立即数不相等则跳转
          MOV  R3,#0         ;8位数清0 看I3:
          INC  R0            ;20H+1
          CJNE  R0,#24H,LL   ;收集到4字节了即32位,1字节8位
          JMP  IR_COMP
N1:      INC  R2            ;R2地址内容加1
          CJNE  R2,#30,L1    ;0.14ms 计数过长则时间到自动离开

网友:
1、MOV A, @R0
    假设R0的值是20H,RAM内地址为20H的单元的值是 10H,那么执行这条指令后,A中的值就是10H
2、C和累加器A没什么关系,这条指令就是这样的功能
3、内容为20H,R0的地址是固定的

你若还有疑惑,把这些代码都敲进去,软件仿真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一下单片机里的各种寻址方式

网友:
同楼上两位前辈的,楼主跳太快了,好好的学好寻址吧,这个最最重要的。
分清楚哪个是立即数,哪个是内存地址就OK了。

还有,为什么发红外接收程序?红外接收说白了就是延时后判断电平而已,很简单的,不过控制跳转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
对单片机内部结构,寄存器分布,工作原理多熟悉一下,这些问题很容易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