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SP和ARM通信的问题

楼主:
要做一个DSP负责图像处理,ARM负责控制的系统
dsp芯片是TI的VC5402,arm是2410
查了一下资料,有两者通过HPI进行通信的,也有通过在两者间接一块FPGA进行通信的,请问哪种方案比较简便易行,前者的话由于2410和5402的频率不一样,会产生时序问题吗,谢谢

网友:
用HPI吧,2410是可配置的,应可用。(两个都应是可配置的)

网友:
SEED是国内最早提供TI DSP开发工具及解决方案的技术实体,也是行业内唯一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

企业。多年来SEED在向国内广大用户提供优质高性能的DSP开发平台、多种领域完整的DSP解决方案、品类

齐全的DSP及周边器件、高效快捷的IC订货服务的同时,还为用户提供DSP项目承接和咨询服务。
一、SEED的产品:
(一)国内最大的DSP开发平台提供商
1. SEED-XDS系列仿真器(XDS560;XDSusb;XDSpp……)
2. 不同DSP器件、多种DSP外部资源的计算机内插件卡或独立系统DSP模板
(二)DSP及周边器件代理
1. 国内最大的TI DSP代理商
2. 获得日本OMRON公司中国区一级代理
3. AMD,CYPRESS,IR,DATEL器件厂商代理
二、DSP应用解决方案:
1. DSP教学实验箱系列产品
2. 电力系统中DSP解决方案(电力保护、电力自动化)
3. 通讯领域DSP解决方案(多路DTMF/MFC收发器,局端FSK/DTMF发送器…)
4. 工业缝纫机DSP解决方案
5. DSP实现图形和图形的实时编解码技术(VP642,达芬奇)
6. 嵌入式DSP指纹识别技术
7. 电机控制系统完整解决方案……(2812等)
三、SEED的服务
(一)DSP专用项目承接
高效、高水准、专业化的研发团队,根据用户的要求,提供高质量、快捷的产品设计至产品量产的全过程

服务。
(二)DSP技术咨询
向客户提供开发过程中的各项技术咨询。
(三)DSP技术培训
技术论坛、技术研讨会、分布于多所高校的培训网络等多种形式推广DSP技术。

Dary(戴先生)
SEED International Co., Ltd.

website: www.seeddsp.com
Mail&Msn&SKYPE: dary@seeddsp.com
Tel:86-10-51518855-825
Fax:86-10-51518866

网友:
用HPI引导比较好!

网友:
HPI我不东,没有弄过。
我是弄FPGA的,两者间接一块FPGA进行通信的可能更好些,
原因吗还是FPGA好用啊,可以将系统进行分割,以后扩展,修改哪一块,都可以的。
还有就是FPGA和DSP搭配,可以更加活啊,有些东西你控制FPGA,会更加容易,
此外防止有功能要加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啊。
个人意见。

网友:
我个人倾向于HPI,因为你所做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第三方的芯片就可以完成,而且ARM和DSP的时序都是可配的,完全不会产生时序问题,通过DMA方式速度就会更快,这个方案已经有人实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