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chDog最多可以创建多少个。

楼主(2007-05-22):
watchDog最多可以创建多少个。
vxWorks有没有资源的限制.
资源
多少

网友A:
但要注意一点,watchDog运行在中断级,如果过多的创建watchDog,你的CPU或处于频繁的中断处理中,从而会造成系统假死。
由于watchDog运行在中断级的特性,就限制了一个watchDog recall Function的行为,比如,不要做获取信号量,或者是造成watchDog recall Function阻塞的行为,或者是进行I/0的调用,比如ioctl或者printf等。

网友B:
32个巴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