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开机

楼主:
我想实现在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让一正常关机的电脑在预定时间自动开机,请问如何用VB写程序实现?
我查了一些资料说是可以设置COMS或写计划任务,那么我的程序如何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VB是永远做不到的...

的确有的BIOS可以支持定时开机,呵呵...

你还可以这样,做一个外置的定时模块,到时后,输出一个开关量,短接一下下PC的那两个引脚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呢?

网友:
程序只能做到定时关机,怎么可能做到自动开机,没有第三方是不行的.

网友:
那有没有办法用程序写COMS呢?

网友:
用程序写CMOS?应该不行吧,Bill门不答应啊!

要定时开机的话如果没有硬件厂商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BTW,这是你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还是客户有这要求啊?

网友:
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想写一个诸如每天自动播放音乐的软件

网友:
这是我的想法,就是想写一个诸如每天自动播放音乐的软件
///////////////////////////////
自动播放音乐也不能要求自动开机啊,MP3、收音机也需要你去启动它。
你可以做一个随系统启动就运行的软件,你想听音乐时难道还在乎按一下电源这个小小的动作?呵呵、、

网友:
你还可以这样,做一个外置的定时模块,到时后,输出一个开关量,短接一下下PC的那两个引脚就可以了...

外置的定时模块如何做啊?

网友:
设置BiOS。刚在百度里搜了一个答案。本人也想实现此功能。不过未试过。贴出来。希望对楼主有点用。

需要在BIOS中设定,并且你的主板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必须支持这个功能,不过现在大多数的主板全支持,放心使用吧.
步骤一:
启动系统按DEL,进入BIOS,然后选中 "POWER MANAGEMENT FEATURES"
(电源管理设置),回车进入.在电源窗口中找到"RESTORE ON AC/POWER
LOSS"项,按回车,然后通过方向键设置其值为"POWER ON".
步骤二:
选中"RESUME ON RTC ALARM"并按回车,接着通过方向键设置其值为"ENABLE"
步骤三:
选中"RTC ALARM DATE"按回车,然后将其值设定为"EVERYDAY",表示每天都进行一样的操作,按照同样的方法,分别将"RTC ALARM HOURS""RTC ALARM MINUTE""RTM ALARM SECOND"设置为"07""15""00",这表示开机时间为早上的"7:15:00",全部设置好后,按F10,保存并重新启动.
(由于不同的主板的BIOS不一样,有些主板的设置可能与上面的有一点点不同,但只要记住在电源管理中找到"WAKE UP"字样的就行了,因为这是设置定时开机的选项)

网友:
谢谢,这个不能实现教程自动开机,需设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