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实现位图透明(非MFC)

楼主:
小弟最近再学evc++,试着自己写个小软件,需要一个位图透明的功能,一句话:不会!请教各位高手啊,给点儿思路或者代码,最好是非MFC的代码,谢了,高分!

网友:
在线等待!

网友:
呵呵,我也是刚刚起步.不过这个问题见过.
你需要自己继承一个cstatic类比如cmystatic
然后在里面onpaint函数中加入
void CMultiStatic::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CString szText = m_strCaption;

        GetWindowText(szText);           //接收setwindowtext输入文字

        DWORD dwText = 0;

        dc.SetBkMode(TRANSPARENT);
        dc.DrawText(szText, client_rect, dwText);

}
外面用setwindowtext就行.

之所以用drawtext不用setwindowtext好像是因为wince下透明后后者就不能再把文字写上控件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好像是MFC的方式啊!

网友:
呵呵,在wince下实现了.

网友:
这个我也实现了!
我的意思是,让位图的某种颜色透明!:)
就是制作不规则窗体的方法!

网友:
看来兄弟们都回家过春节了,再顶顶~

网友:
自己找到方法了
LRESULT DrawImageT(HWND hWnd, HBITMAP hBitmap, INT xPos, INT yPos)
{
        HDC hdc = GetDC(hWnd);
        BITMAP bmp;
        int nCnt, yCnt;
        HDC hdcMem = CreateCompatibleDC(hdc);
        HGDIOBJ hOldSel = SelectObject(hdcMem, hBitmap);
        GetObject(hBitmap, sizeof(BITMAP), &bmp);
        for(nCnt=xPos; nCnt                 for(yCnt=yPos; yCnt                 {
                        TransparentImage
                                (hdc,nCnt,yCnt,nCnt+bmp.bmWidth,yCnt+bmp.bmHeight,hdcMem,nCnt +150,yCnt +150,nCnt+bmp.bmWidth,yCnt+bmp.bmHeight,
                        RGB(255,255,255));
                }

        SelectObject(hdcMem, hOldSel);
        DeleteDC(hdcMem);
        return 0;
}

可以实现,但是我不知道代码是否合理,请vc高手帮忙看看,谢了,准备散分了!

网友:
直接用TransparentImage就可以了。
BOOL TransparentImage(
  HDC hdcDest,
  LONG DstX,
  LONG DstY,
  LONG DstCx,
  LONG DstCy,
  HANDLE hSrc,
  LONG SrcX,
  LONG SrcY,
  LONG SrcCx,
  LONG SrcCy,
  COLORREF TransparentColor
);
注意其中的:
hSrc
[in] Specifies a source device context or a source bitmap.
所以不用你上面那么麻烦

网友:
jdcat() :m_strCaption 这个变量是在哪定义的?

网友:
将位图中的指定颜色和相应位置的背景色进行逻辑操作,就可以实现不同透明度的位图。

网友:
但是怎么控制位置呢.想指定某个static控件后的背景色透明,用下面的代码后,发现所有的static都变了,而且不是透明的.

if(message==WM_CTLCOLORSTATIC)
{

        HDC hdc=GetDlgItem(IDC_STATICControl)->GetDC()->GetSafeHdc();
        HDC   hdc1, mdc1;
        hdc1 = GetDlgItem(IDC_Main)->GetDC()->GetSafeHdc();
        mdc1 = CreateCompatibleDC(hdc1);
        SetTextColor(hdc, RGB(0,0,0));
         BitBlt(hdc,0,0,100,50,mdc1,200,30,SRCCOPY
        SetBkMode(hdc, TRANSPARENT);
         return (int)GetStockObject(NULL_BRUSH);
}

网友:
晕,都什么时候的贴子啦~~~~~~

网友:
LZ都忘了结贴了

网友:
翻旧账是违规行为,嗯

网友:
TransparentImage wince5.0及后续版本才支持

网友:
也可以用TransparentB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