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或隐藏输入面板?

楼主(2007-12-27):
如何显示或隐藏输入面板?
如何显示或隐藏输入面板呢?请用过得指点一下!
面板
如何

网友A:
又来一次?还是一样的回答:SipSetInfo,可以在SDK文档和MSDN中查到相关函数描述

网友B:
SIPINFO sipInfo;
memset(&sipInfo,0,sizeof(sipInfo));
sipInfo.dwImDataSize = 0;
sipInfo.cbSize = sizeof(sipInfo);
BOOL bSip = SipGetInfo(&sipInfo);
RECT rcf =//Region;
SipSetCurrentIM(&fid);//clsid
sipInfo.rcSipRect = rcf;
SipSetInfo(&sipInfo);
SIPINFO siSipInfo;
SipGetInfo(&siSipInfo);
if (siSipInfo.fdwFlags != SIPF_ON)
SipShowIM(SIPF_ON); //show (SIPF_OFF)hide

网友C:
详细一点可以吗?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试过好多方法,但是都不行,所以请大家用过的,回答的仔细一点.没用过的就别掺和了!

网友D:
你的输入面板是什么东西?
是指软键盘吗?

网友E:
可以确定(如果大家没有理解错LZ的意思),所给的答案是正确的!
如果大家都理解错了,只能说明LZ的提问说得不清楚。

网友F:
应该引用库那些库文件呢?

网友G:
去看帮助,这样的问题,以后还是不要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