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行EVC时的一个错误,麻烦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在运行一个简单的HELLO程序,该程序无错误,我选的是EMULATOR模式,就是在XP上模拟,编译无错,运行是出现如下错误
"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ing",我电脑上没装platform builders,有关系吗
是不是我有什么没设置好呢

网友:
解决了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and to run Window CE 4.x Emulator, disable hardware-based DEP on your computer that is running Windows XP SP2. To do this, follow these steps:1.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2. In the Sys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click the Advanced tab.
3. Under Start and Recovery, click Settings.
4. 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box, click Edit.
5. Disable PAE mode by removing the /pae option if it exists.
6. Remove the /noexecute option if it exists.
7. Add the /execute option.
8. On the File menu, click Save.
9. To exit Notepad, click Exit on the File menu.
10. To close System Properties, click OK two times.
11. Restart your computer.

网友:
很详细了,正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google上找到答案的。

网友:
看来楼主的英文不错啊 呵呵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