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提问,Platform Builder 5.0为什么不能生成eboot.nb0文件?但是Platform Builder 4.2却可以生成?

楼主:
Platform Builder 5.0为什么不能生成eboot.nb0文件?但是Platform Builder 4.2却可以生成?我要把nb0文件烧到设备上,可是却得不到这个文件,急急急!

网友:
你的config.bib中缺少ROMSTART,ROMWIDTH,ROMSIZE的定义

网友:
可以生成的

网友:
楼上的二位可以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你的BSP里面有个CONFIG.BIB文件,你把它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定义ROMSTART,ROMWIDTH,ROMSIZE 3个参数的值。

网友:
config.bib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E00000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我加上了上面说的三个参数,可是依然没有生成eboot.nb0文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上的各位能加QQ详细指教吗?我的QQ 931661,麻烦各位了!

网友:
release 下才有生成吧

网友:
release和debug下都没有eboot.nb0文件

网友:
你是加到哪个目录的config.bib?加完了以后是重新build,还是make image? 我没有QQ,很抱歉

网友:
有可能你是改的别的地方的config.bib文件,你到release目录下面去看看config.bib到底有没有改呢

网友:
呵呵,没有想到在这里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按照上面的设置都不能够生产eboot.nb0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原因
你在建立工程的时候最好不要改变PB的默认路径
比如说你的PB是在C:那么你的工程默认路径就是C:\WINCE500\PBWorkspaces
比如说你的PB是在D:那么你的工程默认路径就是D:\WINCE500\PBWorkspaces

你新建的工程最好就放在默认的路径,否则是无法生产eboot.nb0的,这个是PB5.0的bug,6.0就没有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不编译整个工程也可以得到eboot.nb0

进入你的BSP目录(我的PB是安装在C:)我这里拿intel的MAINSTONEII做例子

1.打开PB,随便新建一个工程选择intel的BSP(目的是进入build os-->open release directory 的命令行)
2.使用DOS进入C:\WINCE500\PLATFORM\MAINSTONEII\SRC\BOOTLOADER
3.在该路径下执行 build -c 即可将你需要的eboot.nb0编译出来

C:\WINCE500\PLATFORM\MAINSTONEII\SRC\BOOTLOADER\EBOOT\obj\ARMV4I\retail\eboot.nb0

网友:
openhell 说得很对,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