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如何改变按钮的背景色

楼主:
EVC 如何设置按钮的背景色?我只想实现点击按钮后,让其改变自己的背景色!

网友:
这个简单,新建一个类,继续CButton,在OnPaint里面画color.
在OnMouseOut...这些方法里面设置为别的color,,
就可以改color...

网友:
继续CButton---->继承CButton

网友:
给点代码学习一下吧!我要实现得是:当一个条件满足之后,调用一个方法,来改变某个按钮得颜色!

网友:
CButton设置背景色颜色不生效,最好继承CButton写个带背景颜色的CButton

网友:
也可以通过加载图片,来实现的。

网友:
重载CButton一个类,在消息CtlColor(CDC* pDC, UINT nCtlColor) ;  ON_WM_CTLCOLOR_REFLECT() 里做修改背景颜色处理

第二注意点: wince的界面风格不是XP风格的那种,如果换成XP风格,是不可以改变背景颜色的.

网友:
如果背景只是单一颜色可以使用CtlColor消息

要是多色最好用贴图方法。

网上搜一下cbitmapbutton

网友:
class CButtonZP : public CButton
{
// Construction
public:
        CButtonZP();

// Attributes
public:

// Operations
public:

// Overrides
        // ClassWizard generated virtual function overrides
        //{{AFX_VIRTUAL(CButtonZP)
        public:
        virtual void DrawItem(LPDRAWITEMSTRUCT lpDIS);
        //}}AFX_VIRTUAL

// Implementation
public:
        void SetBGColor(COLORREF crNew);
        virtual ~CButtonZP();
        COLORREF  m_crBg;
        // Generated message map functions
protected:
        //{{AFX_MSG(CButtonZP)
        //}}AFX_MSG

        DECLARE_MESSAGE_MAP()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2410.h"
#include "ButtonZP.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 CButtonZP

CButtonZP::CButtonZP()
{
}

CButtonZP::~CButtonZP()
{
}

BEGIN_MESSAGE_MAP(CButtonZP, CButton)
        //{{AFX_MSG_MAP(CButtonZP)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ButtonZP message handlers
void CButtonZP::SetBGColor(COLORREF crNew)
{
        m_crBg = crNew;
        Invalidate();
}
void CButtonZP::DrawItem(LPDRAWITEMSTRUCT lpDIS)
{
        CDC* pDC = CDC::FromHandle(lpDIS->hDC);

        TRACE(L"DRAWITEM\r\n");

        CRect itemRect = lpDIS->rcItem;
        //准备绘画,用背景颜色填充背景区域
        COLORREF bgColor;
        bgColor = m_crBg;
        CBrush br(bgColor);
        pDC->FillRect(&itemRect, &br);
        //读取按钮字符
        CString sTitle;
        GetWindowText(sTitle);

        pDC->SetTextColor(RGB(255,0,0));
        pDC->SetBkColor(bgColor);

        int nOld=pDC->SetBkMode(TRANSPARENT);
        pDC->DrawText(sTitle, sTitle.GetLength(), itemRect, DT_SINGLELINE|DT_VCENTER|DT_CENTER);
        pDC->SetBkMode(nOld);

}
调用
CButtonZP        m_BtnAuto;
m_BtnAuto.SetBGColor(RGB(255,0,0));

为什么没效果呢?

网友:
继承CButton写个带背景颜色的CButton

网友:
响应 WM_CTLCOLORBTN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得回答!我不是想初始化得时候设置按钮得背景颜色。我想实现条件满足得时候用命令改变按钮得颜色!

网友:
条件满足时就
InvalidateRect
UpdateWindow
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的button的类型应该设为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