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3.net连接不了windows ce4.0移动设备,我用的是CICSO--PDA

楼主:
我在Vc#.NET   中有一个小的程序,将其部署到   windows   ce   .net   模拟器   上能正常运行,但就是在部署到具体设备上(windows   ce   .net   设备)上时出现部署错误!

  我设备是CICSO--PDA数据采集器,其操作系统是   windows   ce   4.0,我已将该设备通过无线网络与我的机子连接上了;当然我也通过   usb   口用   Microsoft   ActiveSync   3.8   将设备同我的电脑建立了连接,可进行数据同步。
  现在问题是:在   vc#.net   中的   工具/选项/设备工具   中连接该设备时报错(设备名我选windows   ce   .net   设备,传输我   TCP   连接传输   和   IrDA   传输   两个都试过,启动服务器为   ActiveSync   启动提供程序,在   TCP   连接传输中   我在配置中分别选用   "使用   ActiveSync   自动获取   IP   地址"、"使用特定   IP   地址"即为该设备的实际   IP   地址,其中的使用固定端口号我未作选择,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填写端口号)。

  总之,程序是在   windows   ce   .net   模拟器   上能正常运行,但不能正确部署到   windows   ce   .net   设备上进行运行!
  各位大虾,帮帮我,这是什么原因啦.

网友:
取下载个新版的activesync试试

网友:
你既然已经建立了ActiveSync的连接,直接用这个连接来部署不就行了?

网友:
你既然已经建立了ActiveSync的连接,直接用这个连接来部署不就行了?

------------------------------------------------------------------

我把文件COPY到PDA上, 然后执行就报错, 说是不正确的文件

网友:
你的WinCE设备有没有加.net compact framework进去啊?

网友:
yashi(老斩) ( )
你的WinCE设备有没有加.net compact framework进去啊?
----------------------------------------------------------
没有呀, 我明天去试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我装了Smart Device Authentication Utility, 然后把相关的文件COPY到PDA上执行, 确报错:xxx程序不是有用的WINCE文件啦, 不知何固. 是不是还要安装点什么东西?

网友:
同样问题,顶~

网友:
怎么解决的能说下不?

网友:
文件位置?放到了flash disk下还是设备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