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驱动问题

楼主(2007-12-20):
时钟芯片驱动问题
基于nios;i2c总线设备;写的时钟芯片驱动;
读不出正确的时间;第一次写不进去,而且系统立即死掉;第二次能正确写入,但系统也死掉,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家指点指点!
时钟
芯片

网友A:
时序对吗
I2C的操作对吗

网友B:
没有时序问题,I2C的操作我检查了几遍,也没发现问题.
以前的时钟芯片是可以的,就是换了之后,重新写驱动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比较两种时钟芯片的不同...

网友D:
调试发现每次写寄存器之后,读出来确是另外一个值.
应该是寄存器的值固定之后就不变的吧.

网友E:
你说时钟没问题?
本人估计还是时钟的问题,挂个示波器吧,一下子就知道了
哦,除非你的读写操作不对。。。

网友F:
问题解决,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