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无法设置断点

楼主(2007-10-20):
winCE无法设置断点
我安装eVC4. 可以编译并运行在standart emulator模拟器下. 但是设置断点后. 在模拟器件中运行到断点处后. 程序不停止. 应该是程序只能运行无法调试和停止..是否还需要安装什么东西或者操作有问题? 我的是在debug模拟下.
安装
东西
模拟器
断点
程序

网友A:
不需要安装什么东西
不知你是怎么调试的.你可以直接Ctrl+F10试试

网友B:
是哦.我按的是F5键. 楼上正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