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采用adoce3.1开发wince4.2的数据库程序,adoce相关的dll ...
michael168
michael168

网友A(2007-06-29):
采用adoce3.1开发wince4.2的数据库程序,adoce相关的dll应放到哪?
采用adoce3.1开发wince4.2的数据库程序,adoce相关的dll应放到哪?
把dll放到windows目录下关电后会消失,不知大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还有ADOCE31[1][1].ARM.CAB这个文件,是否每次启动都要手工运行一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windows
开发
数据库程序
问题
WindowCE

网友:
放在nk.bin里面,释放后在windows里,再注册
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B:
我原来做过。可惜现在已经把手头资料丢了。
一种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把那些动态库(你去微软或者别人那里下载)
你先把你的系统编译完。
然后在编译目标目录里面(忘记目录名字了,就是编译好的目标文件)
把你的动态库都拷贝进去,然后再修改里面的连接文件(不好意思也忘了)
这样你的系统启动后,这些动态库就释放到你的系统目录里
然后或者写到启动,或者你用程序注册,反正注册这些动态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