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msgQReceive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

楼主(2007-07-30):
请问这个msgQReceive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
请问这个msgQReceive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
函数

网友A:
请参见tornado安装目录下的online manual

网友B:
int msgQReceive(MSG_Q_ID ,char *,UINT, int);
若成功返回buffer中的字节数,第二个变量,实质上应该是消息的内容(字符串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