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中任务迁移
glenovo
glenovo

网友A(2007-06-26):
VxWorks中任务迁移
当一个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我想把这个任务的信息Copy到另一个任务中,然启动这个任务,让这个任务开始执行。这里涉及到任务的迁移问题,我知道每个任务的状态信息位于WIND_TCB当中,但是不知道需要保存那些信息的,有没有人做过这个,给些指点,谢谢了。
信息

网友B:
任务调度时需要保护的信息不是vxWorks自己做的吗,你为什么要保存呢?你只要发消息或者信号量通知你要起动的那个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5-02):
想法就有问题吧
如果前一个任务出问题了,你将这个时候的任务上下文信息copy到另一个任务运行,另一个任务是前一个的错误时刻的完全翻版,立刻转到了前一个出错的情况,马上出错了。这就有点类似将一个已经挂起的任务tr恢复然后立刻再次运行出错导致挂起一样的效果

网友D:
楼主可能是想做一个热备份的任务出来。这样的话不需要涉及Vxworks内核代码。
我建议两个任务同时运行,分别为Active和Standby
Active任务实际处理数据,Standby任务不处理数据。
Active任务把当前状态同步到Standby任务。Standby启动心跳定时检测Active任务是否还在运行。

网友E:
同意楼上,
有点类似传输上的1+1备份,
两个任务同时输入,但只有一个任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