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中如何实现输入法的自动切换呢?

楼主:
现在我的WINCE环境下有日文的输入法,但是日文输入法中还有几种的输入法,比如直接英文输入,全角平假输入,半角平假输入等等.
我现在下当打开系统的软键盘时,输入法自动设置为半角平假输入状态.该如何设置呢?
我想通过调用"keybd_event"这个API,向系统发送一些组合键来实现,但是不知道用哪几个键来组合?
请问有人碰到过这类问题没...

网友:
请问没有知道的吗?
急等中...

网友:
一般是用ctrl + space来切换的吧,你可以先在窗口过程里写下接受WM_KEYDOWN的消息类型,然后定义在这几个键按下时的动作,然后你就可以在启动程序的时候给窗口sendmessage了,这样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刚试了,ctrl + space不能实现日文的输入法的切换,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等待中...

网友:
请问有知道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高人吗?
请赐教.

网友:
最后一问,绝望中了...
请赐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使用API来实现的.

网友:
请问用SipSetCurrentIM()怎么实现呢?
谁有现成的代码没有呀?
劳驾贴出来供学习参考一下吧.
期待中...

网友:
int SipEnumIMProc(IMENUMINFO *pIMInfo)
{
        CLSID* pCLSID = new CLSID;
        memcpy(pCLSID,&pIMInfo->clsid,sizeof(CLSID));
        g_SipMap.SetAt(CString(pIMInfo->szName),pCLSID);
        TRACE(_T("%sn"),CString(pIMInfo->szName));
        return 1;
}

void CTestHandDlg::OnBnClickedButton1()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SipEnumIM(SipEnumIMProc);
                CString sSipName;
                CLSID *pCLSID = NULL;
     for(POSITION pos = g_SipMap.GetStartPosition(); pos;)
     {
                  g_SipMap.GetNextAssoc(pos,sSipName,pCLSID);
                  ((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1))->AddString(sSipName);
          }

}
void CTestHandDlg::OnBnClickedButton2()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SipEnumIM(SipEnumIMProc);
        CString temp;
        int nIndex  = ((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1))->GetCurSel();
        ((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1))->GetText(nIndex,temp);
                CString sSipName;
                CLSID *pCLSID = NULL;
     for(POSITION pos = g_SipMap.GetStartPosition(); pos;)
     {
                  g_SipMap.GetNextAssoc(pos,sSipName,pCLSID);
                  if(sSipName == temp)
                  {
                        SipSetCurrentIM(pCLSID);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