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urce insight在光标处插入字符时,后面的字符被 ...

楼主(2007-12-27):
为什么source insight在光标处插入字符时,后面的字符被删除了?
为什么我的source insight在光标处插入字符时,后面的字符被自动删除了?
比如说,本来有个"string",当在t前插入a时,变成saring了,为什么呢?
source

网友A:
你是不是无意中按了键盘上的“Insert”键了??
如果是这样,那你再按一次“Insert”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奇怪的问题,这个现样,不只是SI有,其它编辑软件都有这个现样的。

网友C:
呵呵..
上面的问题就是不小心按到了insert键,
因为那边的del键在那边,
呵呵..

网友D:
这算WINCE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