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压缩X曲线的坐标

楼主:
绘制图形时,有时需要压缩X轴但Y轴不变,我绘图是先绘制到设备上再拷贝到绘图控件上的,请问高手该这么解决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人帮忙回答问题啊?

网友:
解决什么,不清楚!
绘图,还是拷贝呢?

LZ先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是否说清楚,而不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

网友:
我在LIST控件上绘制曲线,曲线两部分组成,一是坐标,二是曲线,
创建相应缓冲区

if (m_tmpDC.GetSafeHdc() == NULL)
        {
        m_tmpDC.CreateCompatibleDC(&dc);
//        m_tmp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dc,rectClient.Width()+mm*60,rectClient.Height());
        m_tmp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dc,2000,rectClient1.Height());
        m_tmpDC.SelectObject(&m_tmpBmp);
        }

     //设置背景颜色
    m_tmpDC.SetBkMode(TRANSPARENT);
        m_tmpDC.SetBkColor(m_crBackColor);
    m_tmpDC.FillRect(rectClient1,&brushBack);
曲线数据是通过串口采集得到,这样时间一长必定会是rectClient1区域不够就可能有些曲线画出来也看不见,
问题:
1,如果把rectClient1设置的比较大,绘图时反应比较慢
2,怎么实现总是把当前的曲线显示在图形上
,我想达到的效果是,在绘图区域总是绘制当前采集的数据,以前的曲线往左推移,提供按钮需要的时候按向右的按钮可以看以前的曲线

网友:
记录数据,在一个小的RECT中,只绘出一部分,其它不绘。
用户操作时(向右),画出对应的部分。

不知道这个思路如何?

网友:
请问怎么把数据记录到RECT中?这个以前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