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在arm上用串口无线CDMAmodem实现拨号上网怎么实现

楼主(2007-03-07):
在arm上用串口无线CDMAmodem实现拨号上网怎么实现
在arm上用串口无线CDMAmodem实现拨号上网是否要向操作系统(uclinux)加载协议,比如ppp之类的或者编译boa?请高手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上网
无线

网友A:
用pppd来拨号上网吧

网友B:
具体点的呢?有没有比较明白的专家!

网友C:
内核要支持ppp组件,同时外加pppd+chat组件,
boa是http server没啥关系,
如果你支持了ppp & pppd等组件就可以进行socket的无缝连接传输
ok?
20分就够这么点回答...

网友D:
内核好像都配了pppd和chat,如何把他们编译进uclinux内核呢?还要弄成flat格式的!

网友E:
内核只有ppp软件没有pppd.chat
pppd /chat 可以放在文件系统里

网友F:
我用cdma猫在linux下拨号,at是显示通了,可是为什么却不能浏览网页呢?
用kppp设置也不能浏览。但是如果像在windows里面一样,在linux图像化界面添加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做一切了。我需要的是用代码去拨号,并且一直到arm板上。请赐教

网友:
pppd、chat已经把代码实现了,用户只需实现ppp-script脚本内容就可以控制,
大不了再自己写个控制脚本和状态或者增加其他at指令的东东
脚本放在/etc/ppp下

网友G:
根据提示,我写了脚本ppp-on和ppp-off,放在/etc/ppp下,但是当运行ppp-on的时候,没有反应,也不能连接网络,不知道什么原因,可否把具体脚本文件写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