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学习arm和dsp编程,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07-12-07):
学习arm和dsp编程,用什么软件好
我想学习ARM和DSP编程,请问用什么软件较好?我大概知道DSP用CCS,ARM用SDT或ADS,我只想进行软件仿真,不连接硬件,哪款软件比较合适?谢谢!
软件
编程

网友A:
全能的编译器可没有。
ARM其实ADS、SDT等都太老了,当然资料和用的人蛮多,个人建议用keil(ARM收购了)和IAR,IAR做的确实不错,仿真也比较方便。
DSP有的选择吗?TI的选CCS,ADI的选Visual,CCS只用过几天,VisualDSP++用起来确实不错。
祝好运 :)

网友B:
谢谢Hermit,我的意思也是指分开的编译器,keil被ARM收购,是什么意思,是要付费还是使用受限等?keil,IAR, Visual DSP++,这些软件在编译时,可以不连硬件吗?

网友C:
当然,所有的这些软件都不需要连接硬件编译。
keil公司被arm收购了
祝好运 :)

网友D:
Hermit,请问你有IAR和CCS吗?我在网上搜了好半天,结果不理想。谢谢!

网友E:
-_-!,我不知道多少全啊,IAR,CCS2000,CCS5000,CCS6000,VisualDSP,keil,winarm,
嘿嘿,不过网上发发太慢了,我先看看,网上有没有人放了,如果有人放了,我也把ccs放到我的
网站上去。
www.fcdpj.com
如果上面没有看到,那就联系我吧,msn上发或者qq发吧。
不要eeworld上发消息,我老看不到。
zxjvolo@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