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休眠可靠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EM78P447,休眠方面的问题不太明白,请大家指点指点
方法一:休眠,关WDT ,通过IO口唤醒.优点是节能,可不知道会不会有无法唤醒的情况.
方法二:休眠,开WDT,这样WDT会定时复位,IO口也可以唤醒,但会增加功耗,

网友:
不会,只要你IO输入条件足够,绝对会醒

不过有一个,得注意一下IO上的干扰,呵呵

网友:
因干扰而唤醒是没关系的,我就怕会不会因干扰死机

网友:
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很高

网友:
I/O好些。只要信号可靠。

网友:
那就用I/O啊,不过要保证唤醒条件才行,否则当然唤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