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关于触屏显示的问题,急啊,解决现给100分

楼主:
为什么我的EVC程序在X86上跑没问题!但同样的程序在ARM上跑,菜单触摸屏有用,但在窗口上触屏后没反映,是什么原因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WINCE会把触摸屏的压下、拖动事件变成鼠标的压下和拖动事件。

网友:
你ARM机的问题啊,比如同样的一句messagebox代码在X86上和在ARM上效果话不一样呢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但在窗口上触屏后没反映"是什么意思?你需要什么反映?

网友:
你用spy++看在窗口上触屏后会有什么消息响应,然后修改就行了。
自己动手解决才能理解更好。

网友:
顶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