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AD7656数据转换

楼主:
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AD7656的转换,用示波器测量时序正确,但是转换结束信号BUSY始终无效,症状好像根本没有启动AD7656,哪位知道,请告知

网友:
一般读不到AD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

初始化没有作好,导致不能启动

或单片机读取AD的端口设置有问题(例如使用了平时状态为0,读1的设置,但是AD的输出功率无法拉高单片机的相应接口,从而导致读不到数据)

有芯片坏掉或者线路断掉

网友:
先 量I/O口控制AD7656的 ,引脚 如果正常 说明 控制信号 已经近来了
再 量 AD7656 的 输出 引脚 如果正常, 说明 可能线路断掉
如果引脚不正常, 说明 就是 芯片的问题

网友A:
真诚地感谢两位,问题已经解决。
初始化的问题,启动低电平稍微延后一些就行了。

网友: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STM32F7控制AD7656进行采样,方便交流下么?QQ:9470192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诚地感谢两位,问题已经解决。 初始化的问题,启动低电平稍微延后一些就行了。

我最近在用stm32l431芯片驱动AD7656有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下?13333392302微信,还有示例程序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