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evc 的数据库开发问题

楼主:
马上要进行数据库方面的开发了。要求用SQL CE的数据库。
但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下面是要问的几个问题:
   先介绍下本机情况:Windows XP SP2系统,装的有WinCE 4.2版,EVC4.0.
如果要进行SQL CE的数据库开发,我要装哪些东西,是什么安装顺序,网上搜的都有点杂乱,过来人指点下。

网友:
补充一下,还装了POCKETPC2003 SDK。现在是在模拟器上开发,过几天将会用旋极汉荣 的HR-628工业PDA 开发。呵呵,菜鸟一个啥都不会。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给evc打补丁
2、在xp sp2上安装sqlce20.exe并且打上sp4补丁
3、将安装文件夹下的文件根据你的内核选择拷贝到wince上然后即可开发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今天下了ActiveSync 4.5装了下。
还装了下IIS
又下了SQL CE2.0装了下,但有下面的提示:
SQL   Server Server   CE     Tools   is   compatible   only   with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1   and   higher,   when   you   install   SQL   Server   Tools   on   a   computer   running   both   IIS   and   SQL   Server   2000,   ensure   the   installer   for   SQL   Server   CE   Server   Tools   corresponds   to   the   version   of   SQL   Server   2000.
网上基本上都是说打一个SP3补丁。于是到微软官网下了一个sqlce20sql2ksp3a.exe的东西来装,又出现了跟上面一样的提示。郁闷!
然后查了下本机SQL版本。用语句SELECT@@VERSION 结果如下: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 8.00.194 (Intel X86)   Aug  6 2000 00:57:48   Copyright (c) 1988-2000 Microsoft Corporation  Personal Edition on Windows NT 5.1 (Build 2600: Service Pack 2)

对照了下版本好像是8.00.194 ---SQL   Server   2000   RTM     。什么是RTM啊我都不知道。机器以前是别人用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网友:
自己顶以下。
怎么没有人给指点下呢?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你先装SQL servr ce2.0  +补丁,然后再装SQL server,试试。
这样我装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了。

网友:
这样也行?
不装SQL SERVER 也能装sql ce?

网友:
今天把SQL SERVER2000卸载了,重新装了一遍。竟然装上了。不过还是有问题:
ADOCE3.1是不是也得装啊?装完SQLCE2.0 后只有两项:Book Online 和Configure Connectivity Support In IIS.
这是正确安装了么 ?

网友:
我也装了,似乎就这两项。不过IIS配不通,不知楼主配通了吗?

网友:
你有没有安装过网络回路适配器,有空交流下,327330265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