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加载描述符,主机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关于USB加载描述符,主机识别的问题
大家好,我调了SEED开发板上的的USB测试程序,运行正常。它的USB有两种枚举,一是EEPROM,一个是DSP枚举。都可以实现。现在我没弄清楚两种枚举是怎么实现的?也就是说开发板上EEPROM中写的是什么?(例如0xC4,IFCONFIG,POLAR,等等),加载描述符成功后,产生中断。等待和主机通信了。
现在我自己做了个板子,没有EEPROM,想通过DSP只加载VID,PID,实现枚举。
我在资料上看了方法,
一是初始化写寄存器的请求
二是写描述符的长度
三是写VID,PID。
但是具体怎么实现还是不清楚?还有就是如果要是这样枚举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做啊?
请大家指点了,谢谢先!

网友A:
枚举过程,就是通过Endpoint0读取Descriptor的过程。
具体须看usb规格书,打算做什么usb东东啊?

网友B:
做一个DSP 和USB的图象加密系统
请楼上的指点了

网友C:
也就是说,DSP每次显示图像之前,先通过USB接口读取加密信息,看用户是否有权限?
还是,DSP获取图像后,加密并存储在USB mass storage设备内?

网友D:
将图像信息通过USB接口传给DSP,加密并存储,在应用程序中读出图象信息验证
楼上的可否交流一下QQ:38372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