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继承CButton类,实现一个图形按钮类;发现无论如何都是刷新背景。

楼主:
在WINDOWS下,Invalidate(FALSE)或者OnEraseBkgnd直接返回,就不会率刷新背景。

但在WINCE下,如果如何都刷背景。

按钮要实现如下效果:当鼠标移动按钮上面时,显示一副图,移开后显示另一副图,发现在WINCE下经常有闪屏的情况,本人认为就是绘制背景;

但同样的代码,移植到WINDOWS下,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现在强烈认为是不是WINCE下的CVButton类的Invalidate(FALSE),还是会刷新背景啊;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谢过先;

网友:
OnEraseBkgn 直接返回了么,应该还是你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做过类似的功能,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直接返回了;
DEBUG我也跟了;

我做了很详细的测试论证;

网友:
也有可能楼主的CPU速度不够,或者显示驱动没有做好。

网友:
会闪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由于刷新速度不够快.像你说的情况的话,你调用CVButton.Invalidate(FALSE),都不会触发背景刷新,这个只会触发button控件的刷新,所以你检查会不会是你触发了button事件后还触发了整个窗体的刷新.你说在windows上没这个现象可能是因为windows上执行速度很快,看不到闪烁现象.

button类的Invalidate,本身是不会触发整个窗体的刷新的,因为我做过其他button的Invalidate都不会触发主窗体的OnPaint事件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
我也知道WINDOWS执行速度快,但是在CE下button的Invalidate并没有触发整个窗体的刷新。
另外,我也另外基于CStatic封装了一下,用Invalidate(FALSE),并没有闪烁现象,表示CE机器的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继承CButton总感觉刷了背景,导致闪烁;

网友:
我用的CBitmapButton和自己用CStatic写确实也没有这个问题.再帮你看看吧:(

网友:
如果你自己将WM_ERASEBKGND消息直接返回0看看..?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在WINDOWS下WM_ERASEBKGND直接返回,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CE下直接返回,还是闪;

难道是CE的CButton的小BUG.

网友:
类似的功能我用api直接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mfc我没怎么用过,但底层的实现无非也是调用了相应的api,你说会闪,首先排除机器的速度问题,那不可能,就是你的封装的类库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调用WM_ERASEBKGND,这个过程就是刷新onpaint的过程,建议你换个算法,直接在控件获得焦点时bilblt图片.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经过Debug后发现无论OnEraseBkgnd返回TRUE还是FALSE都会把背景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