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工业称的去皮功能,用VB写的

楼主:
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德国的称,老大给了我一个例程。但是这个例程是一次性收到十六组数据。而我要实现去皮功能不知到从哪下手,求高手指点不胜感谢!例程片段如下:
Private sFormat(8) As String        '格式字符串-结果
Private sFormat1(8) As String       '格式字符串1-测量数组
Private weightValue(8, 15) As Double     '测量数据数组
Private IndexFocus As Integer          '四角误差焦点的顺序号
Private NoTest As Integer
Private sNoTest As String
Private maxLoop(8) As Integer                '9次测量
Private aveDev(8) As Double                 '存放平均值的中值
Private sPrnTest(8, 15) As String         '存放每次测量数据换为字符串
Private sPrnNote(8, 8) As String         '存放每次除测量数据外的数据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Not MSComm1.PortOpen Then                                 '打开串行口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Err Then
     MsgBox "串行通信口没有打开!"
  End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接收缓冲区清零
numWeight = 0
IndexFocus = 100                                             '焦点设置为任意值
LABEL5(1).Caption = " 1"
NoTest = 1
sNoTest = "1"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Temp As String
Dim sReceive As String

    MSComm1.InputLen = 1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接收到16个数据
           sTemp = MSComm1.Input

           If sTemp = "+" Or sTemp = "-" Or sTemp = " " Then   '判断是否为天平传送首字节 + 、- 、space
              Do While sTemp <> Chr(13)                        '接收数据,判断是否为LF
                sReceive = sReceive & sTemp
                sTemp = MSComm1.Input
              Loop

              Select Case IndexFocus
                     Case 0 To 14
                     weightValue(NoTest - 1, IndexFocus) = Val(sReceive)
                          sPrnTest(NoTest - 1, IndexFocus) = sReceive
                          Text2(IndexFocus).Text = sReceive

                          If Text2(3) <> "" Then
                             If Text2(15) = "" Then
                                maxLoop(NoTest - 1) = 3
                             End If
                             CalResult
                          End If
                          Text2(IndexFocus + 1).SetFocus
                     Case 15
                          weightValue(NoTest - 1, 15) = Val(sReceive)
                          sPrnTest(NoTest - 1, 15) = sReceive
                          Text2(15).Text = sReceive
                          maxLoop(NoTest - 1) = 15
                          CalResult
                          IndexFocus = 100
              End Select
            End If

     Case comRxParity                                  '接收错误
          MsgBox "警告: 通 信 格 式 错  ! "
    End Selec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接收缓冲区清零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2_GotFocus(Index As Integer)

        IndexFocus = Index

End Sub
Private Sub cmdNewCal()

Dim i As Integer

              If Text2(15).Text <> "" Then          '最后一个数传输完成
                        maxLoop(NoTest - 1) = 15
      ElseIf Text2(3).Text <> "" Then                 '第一个ABBA循环完成
                      maxLoop(NoTest - 1) = 3
                  Else
                      Exit Sub
                  End If

               For i = 0 To 15
   weightValue(NoTest - 1, i) = Val(Text2(i).Text)‘手工改变的数值写入数组
                   sPrnTest(NoTest - 1, i) = Text2(i).Text
               Next i

               CalResult

End Sub
Private Sub CalResult()
Dim diffValue(8) As Double                                     '存放B-A值
Dim aveValue(4) As Double                        '存放1个ABBA循环的平均值
Dim i As Integer
Dim numPoint As Integer                              '小数点的位数
Dim sReceive As String

For i = 0 To maxLoop(NoTest - 1) - 1 Step 4         '首先计算B-A
                     diffValue(i / 2) = weightValue(NoTest - 1, i) - weightValue(NoTest - 1, i + 1)
                     diffValue(i / 2 + 1) = weightValue(NoTest - 1, i + 3) - weightValue(NoTest - 1, i + 2)
                 Next i

                 For i = 0 To (maxLoop(NoTest - 1) - 1) / 2 Step 2                         '计算 B-A 的平均值
                     aveValue(i / 2) = (diffValue(i) + diffValue(i + 1)) / 2
                 Next i

                 aveDev(NoTest - 1) = 0

                 For i = 0 To (maxLoop(NoTest - 1) - 3) / 4                                '计算平均值的中值,以g为单位
                     aveDev(NoTest - 1) = aveDev(NoTest - 1) + aveValue(i)

                 Next i
                 aveDev(NoTest - 1) = aveDev(NoTest - 1) / ((maxLoop(NoTest - 1) + 1) / 4)

                 sReceive = Text2(0).Text                                        '检定完成时,计算小数点位数
                 i = InStr(1, sReceive, ".", vbTextCompare)
                 If i <> 0 Then
                    sTemp = Right$(sReceive, Len(sReceive) - i)
                    i = InStr(1, sTemp, " ", vbTextCompare)
                    numPoint = i - 1
                 Else
                    numPoint = 0
                 End If
                 sFormat1(NoTest - 1) = ""
                 If numPoint <= 0 Then  '设置测量数组输出格式,保存在sFormat1
                    sFormat1(NoTest - 1) = "#"
                    Else
                    For i = 1 To numPoint
                        sFormat1(NoTest - 1) = sFormat1(NoTest - 1) & "0"
                    Next i
                    sFormat1(NoTest - 1) = "########0." & sFormat1(NoTest - 1)
                 End If

           numPoint = numPoint -3                                         '换为以mg作为单位

                 sFormat(NoTest - 1) = ""
                 If numPoint <= 0 Then                                           '设置输出格式,保存在sFormat
                    sFormat(NoTest - 1) = "#"
                    Else
                    For i = 1 To numPoint
                        sFormat(NoTest - 1) = sFormat(NoTest - 1) & "0"
                    Next i
                    sFormat(NoTest - 1) = "########0." & sFormat(NoTest - 1)
                 End If

                Label6.Caption = Format(aveDev(NoTest - 1) * 1000 + Val(Text3.Text), sFormat(NoTest - 1) & "0")   '显示砝码修正值
                If Text4.Text <> "" Then
                   Label7.Caption = Format((Val(Label6.Caption) + Val(Text4.Text)) / 2, sFormat(NoTest - 1) & "0")
                End If

      sPrnNote(NoTest - 1, 0) = mass1.Text      '存储测量数据外的数据,检定一组数据后即打印
      sPrnNote(NoTest - 1, 1) = Text3.Text
      sPrnNote(NoTest - 1, 2) = Text4.Text
      For i = 0 To 3
          sPrnNote(NoTest - 1, 3 + i) = Text5(i).Text
      Next i
      sPrnNote(NoTest - 1, 7) = Label6.Caption
      sPrnNote(NoTest - 1, 8) = Label7.Caption

End Sub

Private Sub cmdExitW()
   Unload Me
   End
End Sub

网友:
不会应用层上的开发...

这个应该在VB区给出来的话那适合

网友:
你可以和我说说,可能会帮忙,qq:543325913

网友:
净重=毛重-皮重=去皮重量
一般需要带皮称一次的重量 -皮重第二次称的重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