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全屏的问题!

楼主:
我把下面函数加进去以后编译出错
void CRFCEDlg::FullScreen(HWND hDlg)
{

RECT rc;
::GetWindowRect(hDlg, &rc);
SHFullScreen(hDlg, SHFS_HIDETASKBAR);
::MoveWindow(hDlg, rc.left, rc.top-26, rc.right+26,  rc.bottom, TRUE);
}
错误提示: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IShellPropSheetExt'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试试在SHFullScreen(hDlg, SHFS_HIDETASKBAR);
前加上::

网友:
还是不行啊,加了还是那个错误!

网友:
哥们,这是什么函数,是API吗?
我也需要
我想用在VB。NET里,加我QQ好不?26246636
我也是做PDA开发的

网友:
是不是少了什么头文件呀?

网友:
试着将报错的头文件中的SHEnumPropSheetHandlers()注释掉。

网友:
我加了Aygshell.h这个文件啊
我将那个注释掉又出现了2个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FullScree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RfceDlg::FullScreen(struct HWND__ *)" (?FullScreen@CRfceDlg@@IAAXPAUHWND__@@@Z)
ARMV4IRel/rfce.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网友:
91program大侠,能把你的QQ给我吗?

网友A:
http://m2.tech.topzj.com/viewthread.php?tid=6470&pid=11967&page=1&extra=page%3D1#pid11967
看看用这个上面的方法行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了,特别是谢谢楼上的大侠,终于搞定了.结帖了~~

网友:
>>weir1983() ( )
>>我加了Aygshell.h这个文件啊
>>我将那个注释掉又出现了2个错误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HFullScree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void __cdecl CRfceDlg::FullScreen(struct HWND__ *)" (?>>FullScreen@CRfceDlg@@IAAXPAUHWND__@@@Z)
>>ARMV4IRel/rfce.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加入:#pragma comment(lib, "Aygshell.lib") 解决error LNK20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m2.tech.topzj.com/viewthread.php?tid=6470&pid=11967&page=1&extra=page%3D1#pid11967
看看用这个上面的方法行不行

还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上面这个帖子访问不了啊,也注册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m2.tech.topzj.com/viewthread.php?tid=6470&pid=11967&page=1&extra=page%3D1#pid11967
看看用这个上面的方法行不行

还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上面这个帖子访问不了啊,也注册不了

这样做可行,俺验证过:
加入:#pragma   comment(lib,   "Aygshell.lib ")   解决error   LNK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