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如何用制定的程序打开文件

楼主:
如题:在EVC中如何用制定的程序打开某一文件。比如说,我要用图片浏览器,打开一副图片,应该改怎么做?
哪位大哥做过,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
TCHAR szAppPath[MAX_PATH] = _T("");
SHELLEXECUTEINFO si;
//GetCurrentPath( szAppPath );
wsprintf(szAppPath,_T("%s\\%s"),DEST_DIR,lpszFileName); //路径
//wcscat( szAppPath, lpszFileName );
ZeroMemory( &si, sizeof(si) );
si.cbSize = sizeof(si);
si.lpFile =  szAppPath;
si.fMask = SEE_MASK_FLAG_NO_UI;

bExecuteResult = ShellExecuteEx( &si );

//若文件名为一个可执行文件,它将被启动,若文件为数据文件,系统将调用ShellExecuteEx启动与该数据文件相关的缺省命令

其他就是修改注册表的事了

网友:
还有可以考虑一下使用命令行啊。
CreateProcess,命令中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