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英文的CE里面运行中文的程序??

楼主(2007-06-15):
怎样在英文的CE里面运行中文的程序??
需要安装字体吗?怎样做!?
程序
英文

网友A:
什么叫中文的程序,程序就是一大堆编译过的机器码,机器码是不分中文,还是英文的,关键是你的编译器能否编译你的程序,只要编译出来了,在哪儿都一样。

网友B:
要显示中文只能安装中文字库。WinCE从应用程序角度装比较困难,最好是定平台的时候将中文字库加进去。这就看你能不能重新定平台了。

网友C:
需要安装字体,谢谢!

网友D:
模拟器的话装个中文的模拟器就行了。

网友E:
楼上的正解。。。。怎么还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