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HDLC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请教一个HDLC的问题。
HDLC的控制区域的定义
帧名称 1 字节控制域 说明
I RRR(P/F)SSS0 信息传输帧。RRR 为接收帧计数,SSS 为发送帧计数
关于P/F,定义为查询/结束标志位。查询位:由客户端发送,1-要仪表端回应,0-不允许回应;结束位:由服务器端发送,1一次数据帧的发送结束,0未发完。
在客户端发送请求命令(get)服务器端响应时如果数据过大可以分开几帧回答 以结束位为1表示结束。
那么在客户端发送设置命令(get)时如果数据过大可以也分开几帧发送么?如果可以怎么分别哪个是最后一帧?
客户端
数据

网友A(2008-04-30):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