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驱动程序的关机问题(电源管理)

楼主:
        NTSTATUS ntStatus;
        PIO_STACK_LOCATION IrpStack, NextStack;
    PDEVICE_EXTENSION pdx;

    pdx = fdo->DeviceExtension;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 (Irp);

    switch (IrpStack->MinorFunction) {
                case IRP_MN_SET_POWER:   //设置系统或设备电源状态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Type) {
                                case SystemPowerState:
                                        break;
                case DevicePowerState: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State.DeviceState) {
                                                case PowerDeviceD3:
                                                        break;
                        case PowerDeviceD2:
                                                        break;
                        case PowerDeviceD1:
                            break;
                        case PowerDeviceD0:
                            break;
                                        }
                break;
                         }
         break;
         case IRP_MN_QUERY_POWER: //查询能否更改系统或设备电源状态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Type) {
            case SystemPowerState:
                                break;
            case DevicePowerState:
                                switch (IrpStack->Parameters.Power.State.DeviceState) {
                                        case PowerDeviceD2:
                                                break;
                    case PowerDeviceD1:
                         break;
                    case PowerDeviceD3: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
        }
    NextStack = 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Irp);
        ASSERT(NextStack != NULL);
    RtlCopyMemory(NextStack, IrpStack, sizeof(IO_STACK_LOCATION));
#ifdef WIN95
   ntStatus = IoCallDriver(pdx->StackDeviceObject, Irp);
#else
   PoStartNextPowerIrp(Irp);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ntStatus = PoCallDriver(pdx->StackDeviceObject,Irp);
#endif

        /*PoStartNextPowerIrp(Irp);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ntStatus = PoCallDriver(pdx->StackDeviceObject, Irp);
        */

   if (ntStatus == STATUS_PENDING) {
           IoMarkIrpPending(Irp);//标识为等待,是否是此处引起电源不能关闭的原因

   }
   return ntStatus;

这个例程,在XP系统关机时,没有任何问题,而在2003下关机最后则关不了机,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关不了机是什么情况,根本没反应还是中途中断了?

网友:
关机到最后一步,Windows显示正在关机后,那个对话框消失后,应该关了电源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关掉电源,屏幕上只有鼠标,没有其它任何东西.

网友:
看看前人的经验
http://www.wxsc.com/doc/36394.htm
http://www.80diy.com/home/20020917/16/1030958.html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在XP下没有问题啊,只是在2003下不能关机,肯定是跟系统有关系吧.

网友:
实际上,在XP下也有问题的。只是屏幕没有显示而已!
试着My   computer-> property-> Advanced-> Startup   and   Recovery   auto   restart选项勾掉,看看是否能重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