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的P1口接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利用消抖开关产生中断请求信号,每来回拨动一次开关,产生一次中断,用数码管显示中断次数(不超过15次)

楼主:
89C51的P1口接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利用消抖开关产生中断请求信号,每来回拨动一次开关,产生一次中断,用数码管显示中断次数(不超过15次)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3H
        AJMP    INT1    (这句老是提示有错?) 清高手指点这句
        ORG        0030H
MAIN:        SETB        IT1
        SETB        EX1        ;允许INT1中断
        SETB        EA        ;开中断开关
        MOV        R0,#0
        MOV        A,#0c0h
AL1:        MOV        P0,A
AL2:        CJNE        R0,#0FH,AL1
        MOV        R7,#0FFH
        DJNZ        R7,$
        MOV        P0,#0
        CLR        EA
        SJMP        $
INT1:        INC        R0           有错看看
        MOV        A,R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POP        DPH
        POP        DPL
        MOV        DPTR,#AL1
        PUSH        DPL
        PUSH        DPH
        RETI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
        DB 80H,90H,88H,83H,0C0H,0A1H,86H,8EH
        END

网友:
给你一个框架,希望有点帮助

初始化

A:检查标志

   如果标志被置

   显示(数)

   清除标志

   LJMP A

中断处理:

   修正(数)

   置标志

    返回

网友:
INT0是编译器预定义的关键字,改成别的吧。

也可以在前面加上$NOMOD51,把所有默认符号去掉,
不过这样自T0、ACC等符号地址都要自己定义了,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INT1 不能做 标号 使用, 请改一下:KEY_INT1 .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INT1是保留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