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是什么

楼主:
请给出一些简单的应用例子
谢谢 !!!

网友:
Gereral Programable Input Output

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口

网友:
其实就是一些裸的接口
你在接口上加高电平,然后就可以在软件里面读取到,还会产生中断。

网友:
hehe 前期我的项目里用到GPIO卡后来被我卡掉了换用单片机测试PIO

网友:
通常是TTL电平接口线,比如CPU口线。

网友:
應該是: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网友:
恩,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比如你做温度检测,在侦测完温度之后,可以通过一个设定为Output的GPIO发一个信号出去,以代表现在的温度是什么状态,比如是温度过高还是正常。

网友:
GPIO是相对于芯片本身而言的,如某个管脚是芯片的GPIO脚,则该脚可作为输入或输出高或低电平使用,当然某个脚具有复用的功能,即可做GPIO也可做其他用途。

楼上举的温度的例子,其实温度采集最终都得转换成电压信号,通过GPIO口给某个脚。

网友:
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口

网友:
输出可用于控制继电器、蜂呤器、LED等 输入可以获取传感器状态、高低电平、低速信号等

网友:
"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口" 关键字:通用 可编程

网友:
土点说就是:一根引线,只有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
应该是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引脚拿来用作任何一般用途的输入输出,例如用一根引脚连到led的一极来控制它的亮灭,也可以用一根(一些)引脚连到一个传感器上以获得该传感器的状态,这给cpu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控制周边设备的途经。如果没有足够多的gpio管脚,在控制一些外围设备时就会力有不逮,这时可采取的方案是使用CPLD来帮助管理。

网友:
虽说是general purpose,实际上很多CPU还是利用上了某些端口。

网友:
GPIO
在主板上 南桥和 SIO那边会有。主要是作为一般的io使用。
功能很强。

网友:
就是通用io口,一般可config 为输入/输出 或双向的
只有高低电平状态
我是用来 点led灯的

网友:
   讨论久远了的问题。

网友:
就是通用输入输出口 一般用来驱动LED啊之类的

网友:
通用I/O啊,可输入、输出、复用功能(入如I2C)、模拟输入等。

网友:
可编程配置的IO口,比起普通51的IO口来说更强大些,在电平控制之外,多了方向控制,再高级一点的还有口线电路方式,如强上拉,弱上拉,推挽输出,开漏输出等的配置,不同的芯片具体有些不同。

网友:
最后帮顶一下,怎么还没结贴啊

网友:
可编程输入输出。。。。。太基础了吧。

网友:
控制I/O口,普通的就是定义为输入输出功能,有一些有特殊的功能(要看具体芯片资料)

网友:
可以用GPIO点灯,这个在调试当中经常用:)

网友:
就是通用io口

网友A:
与单片机类似,GPIO就是芯片的引脚,管脚是可编程的
可对引脚的工作模式进行设置:输入模式(检测输入信号),输出模式(输出0或1),
高阻状态(常用于AD转换),还有禁止或允许上内部下拉电阻(上拉:管脚通过电阻接高电平,
下拉:管脚通过电阻接地,也可以外部接上拉或下拉电阻),还要管脚复用等功能,即通过
对内部寄存器的设置使引脚既可以工作在一般模式,作为普通的GPIO口使用,
也可已工作在特殊模式,比如作为外部中断信号输入引脚等等。如果不设置GPIO引脚,CPU
工作时有一个初始化模式,可以从datasheet上了解,对于管脚相关的内部硬件的工作原理
请从简单的单片机内部结构了解,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只是芯片管脚

网友:
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单片机类似,GPIO就是芯片的引脚,管脚是可编程的
可对引脚的工作模式进行设置:输入模式(检测输入信号),输出模式(输出0或1),
高阻状态(常用于AD转换),还有禁止或允许上内部下拉电阻(上拉:管脚通过电阻接高电平,
下拉:管脚通过电阻接地,也可以外部接上拉或下拉电阻),还要管脚复用等功能,即通过
对内部寄存器的设置使引脚既可以工作在一般模式,作为普通的GPIO口使用,
也可已工作在特殊模式,比如作为外部中断信号输入引脚等等。如果不设置GPIO引脚,CPU
工作时有一个初始化模式,可以从datasheet上了解,对于管脚相关的内部硬件的工作原理
请从简单的单片机内部结构了解,原理是一样的
  很好  我就想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
通用IO口

用来输入或(和)输出高低电平的口线

有没有学过单片机啊

网友:
通用的输入输出IO口

网友:
通用可编程输入输出口,一般作为单片机或者DSP的片上外设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