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2003模拟器如何设置上网连接?

楼主(2007-06-29):
ppc2003模拟器如何设置上网连接?
pc在局域网 192.168.0.2,模拟器如何设置就可以上网啊,谢谢
上网
模拟器
局域网
如何

网友A:
在模拟器管理器中右击当前打开的模拟器,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radle”,然后用activesync象连接真机一样与pc建立连接,同步完成后,只要pc能上网,模拟器应该也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B(2007-08-21):
默认就直接能上网,连接PC以后。

网友C(2007-11-12):
只要保证能上网,activesync确保安装,模拟器就可以上网.有时需要在模拟器里连接设置里选上"单位设置或自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