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 嵌入式系统开发具体过程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关于VXWORKS 嵌入式系统开发具体过程的问题!
我已做了半年的VXWORKS嵌入式系统上层应用程序,现在开始做系统了,对于BOOTROM\系统移植都是些很概念性的东西!目前印制板已经完成了!我现在手上有,BOOTROM和BSP以及开发环境都已经搭好,
现在我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系统在板子上跑起来呢?
请各位指点一下好吗?
我的QQ:48219673
系统
应用程序
开发

网友:
把bootrom烧写到板子上的flash或者其它存储器里,通电,就跑起来了。

网友A:
好!谢谢!我就不知道这第一步该怎么走啊!
不过回答的太简单的哈!能不能再详细一点呢?

网友B:
不同的机器 是不一样的。不少的平台,可以用JTAG口烧写flash。需要自己配置地址。你应该先说清楚你的平台。

网友C:
s3c4510+vxworks
向FLASH烧BOOTROM有几种方式呢?
我的BSP以前加了FPGA同时也映射了FPGA的地址,现在我不要FPGA了!我的BSP是否可以不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