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的链接问题

楼主(2007-09-06):
evc的链接问题
我用evc开发数据库程序,使用的是SQlite,可为什么编好程序后,可以在emulator下正常编译链接,但在arm4下却不行,其中lib库出现链接错误,
如DbSqlite.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qlite3_prepare16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ivate: __cdecl CSqlStatement::CSqlStatement(unsigned short const *,struct sqlite3 *)" (??0CSqlStatement@@AAA@PBGPAUsqlite3@@@Z)
各位帮帮我啊,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数据库程序
function
private
error

网友A:
你要在project的setting里面设置附加的库。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找不到库文件导致的,查查project的setting设置

网友C:
可我在setting的link里,emulator和arm的设置都一样啊,加的都是一个dll。为什么一个能执行,一个不能执行?

网友D:
说错了,是lib不是dll

网友E:
问题是你不能加同一个lib,emulator是x86指令的,怎么能和ARM用同一个库?

网友F:
我也问一下,我在project的setting里面设置附加的库,怎么还是有上述的情况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