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开关键的问题

楼主:
在winuser.h中可以找到
#define VK_VOLUME_MUTE  0xAD
的键值定义。但是将键值对应后按键并没有效。查了一下帮助好像windows mobile里面并不支持。怎么样才能实现按键控制声音开关?有哪位做过,指点一下?

网友:
改注册表,看这个把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4/08/1556912.aspx
你要只屏蔽在自己程序的话,可以进入你的程序时屏蔽,退出时恢复就好了.

网友:
改注册表的话,系统状态是否也会随着改变。我的意思是界面上那个小喇叭能不能也显示声音关闭?

网友:
回应者寡啊

网友:
我验证了一下,写注册表的方法并不能实时改变音量。用API的话能够做到,但是任务栏上那个声音喇叭的图标并不能实时刷新。要过一阵,系统调用了VoiceBar.dll后,才能刷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其实我也没用过,如果只是单纯改音量也可以用SetVolume

网友:
我改音量用的是waveOutSetVolume,好像也要改注册表。但是喇叭图标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其实我就是想做个系统静音的开关按键。在开关声音的同时,系统状态也实时改变。现在是开关声音很容易,但是做不到系统shell的状态同步。

网友:
SetVolume实际上也是调用了coredll里面的waveOutSetVolume。两者应该都是API的调用,可以改变系统主设备音量,但是做不到shell的任务栏图标实时改变状态。

网友:
注册表修改并不能实时改变音量。我用了api里面的waveOutSetVolume,可以实时改变音量。但是任务栏上的声音图标并不能实时刷新。比如我设置了静音,但是那个小喇叭的叉要很久以后系统调用了VoiceBar.dll才会出来。我用::SendMessage( hwnd,WM_SETTINGCHANGE,NULL,NULL);去刷新任务栏也没有用哦。这个问题没人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
没人知道啊?要结贴了

网友:
SendMessage(Handle, WM_APPCOMMAND, 0x200EB0, APPCOMMAND_VOLUME_MUTE * 0x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