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RETAILMSG不能在串口输出消息

楼主(2007-10-27):
wince中RETAILMSG不能在串口输出消息
我在wince的public目录下的驱动代码中加入RETAILMSG(1,(.....)),
可是在串口中无法打印出任何trace,为什么?
在palform的bsp中加的trace都能够正常显示出来。
请大家指教一二。。。。。。。谢谢!!
PUBLIC
wince
打印
目录
WindowCE

网友A:
RETAILMSG 是使用的UNCODE的,所以你调用应该加_T(),或者TEXT()
如RETAILMSG(1,(_T("abc")));

网友B:
我确定我是加了_T的,可是就是出不来,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在网上查得,好像是wince占用了串口,给其他用途,把wince的串口del就好,可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在wince的public目录下的驱动代码中加入RETAILMSG(1,(.....)),
可是在串口中无法打印出任何trace,为什么?
在palform的bsp中加的trace都能够正常显示出来。
"
Public 下的 不能显示出来,而 BSP中的可以显示,肯定一个问题: Public没有被编译或者编译后没有加入到BSP中, 核心是没有被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吧:DEBUGMSG

网友E:
恩,还有就是很可能会在PB的debug窗口打印出来,而不是
在串口打印

网友F:
RETAILMSG 是在调试串口打印,和NKDbgprintfW, printf一样.打开条件是你必须编译的是retail版本而不是ship版本。

网友G:
发现原来是没有编译进去,必须要对相应的项目点build and sysgen, 然后在再选build os 中build and sysgen.好麻烦啊。。。。要是能单步调式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