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char类型的输出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main()
{unsigned char i=0x55;
SCON=0x10;
TI=1;                              //用方式0发送
printf("i=0x%x\n",i);
while(1);
}

本来输出应该是0x55,但是keil中输出的却是0x5500,多出两个0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bug?bug是怎么造成的?

把char类型改成int后,输出正常!

网友:
说明一下,我说的输出是指软件仿真是串口的输出,硬件上没试过

网友:
若要在硬件上试的话,串口初始化要修改,程序为
#include
#include
main()
{unsigned char i=0x55;
SCON=0x50;                //用方式1发送
TMOD=0x20;
TH1=0xfd;                  //9600 baud @ 11.0592MHz
TR1=1
TI=1;
printf("i=0x%x\n",i);
while(1);
}
希望那位有条件的帮我用硬件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printf的隐式转换...

把你传入的8位 转成了16位的值进行输出

网友:
就算要转换,转成0x0055我也能接受啊,关键是现在的结果试是0x5500啊

网友:
可能使字节顺序的问题,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只要每个都这样就行,别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就行

电子类私活兼职:http://www.getprojct.com.cn

网友:
printf("i=0x%bx\n",i);
keil c的printf跟ansi c的printf不太一样。如果数据是8位的话,需要加上b。

网友:
楼上正解,怎么给分啊

网友:
点击“管理”即可。

网友:
这样便可
printf("%d", (int)ch);

网友:
Jim_King_2000()  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