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环境配置 如何开启WINCE开发之门

楼主:
如题所示,本人想知道如何构造WINCE环境,

1. 采用什么语言开发产品是恰当的?有什么要求,比如和CE的匹配问题。
2. 开发出的产品如何才能转嫁到WINCE上运行?
3. 在CE上,内存的分配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可能开发了多个应用程序,
   为了多个程序可以同时正常地运转,我们是有必要为每个程序分配一定
   的内存空间的,那么这是如何完成的那?

说起来真是惭愧,我做这方面的开发有1年了,可是里面的核心却是不清楚,
还请行家不吝赐教,一起探讨,谢谢!

xyw

网友:
1.使用EVC或.net都可以,语言是VC++或C# VB.
2.做一个cab安装包在终端里就可以直接运行安装.
3.内存自己是没办法绝对分配的,使自己的程序尽量少占内存.

网友:
一楼说的很好,楼主要想了解的更详细些,最好还是多买几本书看看,反复的看,基本上每一本书里都有你提到的几个问题。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

网友:
用EVC4.0 +sp4 定制内核的时候添加MFC 和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
或这 vs2005 + cf2.0

网友:
第三个问题 WinCE 5.0 好像能同时运行32个进程。还要除掉系统自带的一些,比如 Filesys.exe Device.exe Explorer.exe 等。

网友:
要是你真的做了一年多WinCE了 连第一个第二个问题都不知道,我也就无语了。兄弟你要多来看论坛了

网友:
CE6.0以下的建议使用EVC
CE6.0建议使用V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