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USB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一个关于USB的问题
我用LPC2144和一片图像传感器做了个图像采集的系统,使用USB传输数据。硬件和固件程序大都是参照周立功的书上来做的。使用USB总线供电。我把USB和PC机连接后,上位机根本没有反应,更别说枚举了。有那位高手告诉我大概是哪块出现了问题呀。
程序

网友A:
我的USB插到PC上后,主机没有反应,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哪位大虾告诉我究竟是硬件还是固件出了问题呢?

网友B:
今天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发现跟D+相连的那端电压为0,估计是2sj306根本不能把电压上拉到3.3V,所以PC机根本没检测到我的USB与它的连接
本来是要用2sj355,但是没买到,所以用306代替
结果不行呀

网友C:
USB的电是上位机提供的,你是连接上位机的接口断了是马

网友D:
没有,传输线跟VBUS相连的结点输出5V电压,正常
跟D+和D-连接的结点上都没有电压
估计是那个MOS管在作怪吧

网友E:
期待搂主调试完毕后给我们讲解

网友F:
2sj306是个P-MOS么?
通常MOS需要5V以上的电压才导通,在USB的电路中用它是不理想的。
为什么不用一个PNP呢?该不会增加电能消耗的。

网友:
对,是P沟道的
之所以用它是因为不需要驱动电流
我又检查了一下,管子确实没导通,汗
本来做的时候是按355弄的,由于没买到就换成306了
我把电压调高点再试试看
谢谢Great_Bug()Spartan2(老土)两位仁兄了

网友G:
换了个别的型号的MOS管,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