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C51 的一个问题
古战场的松柏
古战场的松柏

网友A(2007-05-07):
C51 的一个问题
我碰到一个C51的问题
执行如下语句时:
unsigned int xdata w;
for(w=0;w<1000;w++);
程序会在这里死循环.
如果改成unsigned int data w;就不会
或者改成for(w=0;w<255;w++);
也不会出错
似乎C51在处理idata 或 Xdata中的双字节数时有点什么古怪.
是不是我对编译器的设置有问题?
我用的MCU是upsd3334D,8032内核.
编译器为Keil C 7.50
各位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问题

网友B:
我在用KEIL写类似的代码的时候没有问题...
编译器识别很正常的,
.......................................
会不会是mcu对xdata的访问问题??

网友C:
应该不是,BYTE 型变量就没事,再说片内的XDATA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片子我也用了两年了.这两天才碰到这种鸟问题.不知道该咋办了.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编译器的代码反汇编出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E:
汇编代码看过,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刚才你提醒我了,换了块IC.搞定了!!!!
看来真是硬件问题,可能引脚没焊好.TNND,害得我5.1加了两天班.
多谢lbing7,您老一言惊醒梦中人.

网友F:
给分收到了没? 我不太会用这个系统.